[求助] 求助关于ICC2读入网表后pin name由下划线变成方括号的问题

楼主(2023-07-04):
如题,小弟在模拟版图转数字后端后的第一个项目,遇到如下的问题:

DC网表中通过change_names将bus类型的pin名字的方括号变成了下划线,如在网表中存在trim_osc_2_、trim_osc_1_、trim_osc_0_,而不是trim_osc[2]、trim_osc[1]、trim_osc[0],同样的,sdc中也是get_pins  trim_osc_2_,这种表述,也就是DC网表和sdc是一致的。
但我在ICC2读入网表后,再读sdc,发现有Error,get不到trim_osc_2_,然后经过检查,发现我在ICC2读入网表之后,在layout里就get不到trim_osc_2_,只能get到trim_osc[2],也就是说ICC2在读入网表时将原网表中的下划线变成了方括号?
我知道在PR完成后ICC2输出后端网表时会用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向各位师兄师姐请教这种情况是ICC2工具的行为,还是我哪里的设置有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