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前面的这个表头的颜色怎么修改

楼主(2023-07-04):
小白求助,innovus前面的这个命令行提示符可以改颜色嘛? 敲多了看着不清晰

网友:
可以的~在网上找找教程

网友A:
右键有个preference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有个preference可以修改

方便具体一点嘛?谢谢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窗口?xterm?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窗口?xterm?terminal?

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