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功耗太大 ,要怎样才能降低功耗?

楼主(2023-07-04):
大家知道能快速降低功耗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减小电流

网友A:
降低偏置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偏置电流啊

可是我感觉 我的偏置电流已经 很低了

楼主:
可是我的偏置电流已经很低了只有几十nA,但是在电源上的电流 却由 100多uA,不知道这些用在哪里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偏置电流已经很低了只有几十nA,但是在电源上的电流 却由 100多uA,不知道这些用在哪里了 ?
...

你把每根线上的电流print一下啊,看看是在哪上面耗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每根线上的电流print一下啊,看看是在哪上面耗的电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