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的时域尖峰pt如何求解

楼主(2023-07-04):
sansen中对不同的f2/GBW给出了对应的频域尖峰pf和时域尖峰pt,但是没给出具体的解法。拉扎维中给出了频域尖峰pf的解法。目前我没找到时域尖峰的求解方式。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时域尖峰如何求出来的,想看一下,加深理解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有什么书推到过pt的解法吗?求分享

网友A:
phase margin 物理意義:  Loop gain |A(jw)| 過0dB (1) 跟-180度的phase 差

所以 A(jw) at phase margin freuqency = 1 x expt(j (-PM)) = cos(-PM) + jsin(-PM) = cos(PM) - jsin(PM)

unity gain closed loop feedback peaking @ unity gain frequency =  | A(jw) / (1+A(jw))| @ unity gain frequency

= | [cos(PM) - jsin(PM)] / [ 1 + cos(PM) - jsin(PM)] |

自己帶進去算 或者展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se margin 物理意義:  Loop gain |A(jw)| 過0dB (1) 跟-180度的phase 差

所以 A(jw) at phase margin f ...

您这个算出来是频域尖峰吧?想问下时域尖峰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