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分别用65和180的库同时做设计又不会出现冲突呢?

楼主(2023-07-04):
我每次打开180nm库之后,仿真的modle library都会被覆盖掉,然后就没办法跑65的库了只能重新启动virtuoso

网友:
是的,同一个CIW或者说cds.lib中最好只包含一个PDK,不然会冲突,它只认一个。最好在不同的目录下启两个virtuoso分别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