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环路中比较器设计

楼主(2023-07-04):
最近在分析buck环路中的比较器,想要定义比较器的速度指标。buck比较器的速度取决于什么因素呢?系统频率or环路带宽?有无量化的表达式?

网友A:
COT BUCK的环路比较器?越快越好吧,或者至少比开关周期的20分之一要小吧。

网友B:
fsw, min ton, min toff spe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w, min ton, min toff specs?

fsw=1M,ton_min=100n,toff_min=5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T BUCK的环路比较器?越快越好吧,或者至少比开关周期的20分之一要小吧。

开关频率1M,若是这样设计比较器的-3dB带宽为20M,那么这么设计所带来的功耗感觉过大。

网友C:
RBCOT 穩定條件:

(Resr + Ri) x Co > Ton / 2 + Td, Td = modulation delay
Ri: compensation ramp

自己套進去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1M,若是这样设计比较器的-3dB带宽为20M,那么这么设计所带来的功耗感觉过大。
...

看到你有ton和toff min的限制,所以确实比较器带宽不需要设计这么大。最终环路还是受到ton和toff min的限制,所以估计10M差不多。顺便一提,是单相不是多相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COT 穩定條件:

(Resr + Ri) x Co > Ton / 2 + Td, Td = modulation delay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有ton和toff min的限制,所以确实比较器带宽不需要设计这么大。最终环路还是受到ton和toff min的限 ...

非常感谢,现在做的是单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