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添加基本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3-07-04):
为啥我安装虚拟机没有basic等基础库,在网上百度后,我已经在cds.lib文件中加入INCLUDE /home/work/share/cdssetup/cds.lib,但我不知道怎么看安装路径,所以还是没有,救救小白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在project(图一红框)里面建立项目,比如你这个反相器。你可以在project目录下启动virtuoso试试,看有没有那些基本工艺库(比如basic)。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找IC617的安装目录,路径类似图二。

网友:
正常而言加一个软连接就可以,这是我的SOFTINCLUDE /opt/Cdence/IC617/share/cdssetup/cds.lib
一般大家的安装习惯不会差太多,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在project(图一红框)里面建立项目,比如你这个反相器。你可以在project目录下启动virtuoso试试 ...

已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