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不同工艺角下电阻有什么特性?

楼主(2023-07-04):
电阻res有tt、ss、ff三种工艺角,请问在不同工艺角下电阻会有什么不同嘛?比如在ff工艺角下实际的电阻值会偏小嘛?

有什么好的资料讲这方面的内容嘛?

网友:
tt ff ss 和电阻没有关系,和电阻相关的rc corner,这三个是process corner

网友:
半导体器件物理

网友A:
ss  电阻值偏大   ff  电阻值偏小  电容和电阻的变换趋势相同,大约偏差1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  电阻值偏大   ff  电阻值偏小  电容和电阻的变换趋势相同,大约偏差15%-20%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