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一定要用calibre来merge gds?

楼主(2023-07-05):
innovus不是也有merge gds的功能吗?为什么不直接用innovus的merge gds的功能?也能直接merge standard cell 和 IP,不用再经过CALIBRE

网友:
没有用过innovus来merges gds,但是我想我们PV都是用calibre跑的,用innovus merge出来的gds给calibre用,为什么不用calibre meger的呢。这样出来都是calibre工具配套的,不更好吗。

网友:
没有说一定啊

网友:
calibre是很一种方式,并且很好用,但并非唯一

网友A:
innovs merge gds 遇到子模块中同名的cell会直接rename,而不会做smartdiff ,这样merge出来的gds 会比较大。而且由于rename之后,hecll list编写会带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novs merge gds 遇到子模块中同名的cell会直接rename,而不会做smartdiff ,这样merge出来的gds 会比较大 ...

正解,innovus没有smart diff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