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rule这里有几条不懂,求助

楼主(2023-07-05):
请重点看红色框的内容
6.3:maximum ground bus res between a signal pad's ground connection to the other pad is 2Ω...读不懂

6.5:为什么drain作扩散区边沿就会有寄生三极管管效应,而source作扩散区边沿没有?有图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6.3: 金属电阻 << 2ohm... 否则 ESD 击穿期间电压降太大
6.5: drain 连接到 pad... drain 如果边缘 -> 寄生 BJT on 可减少 ESD rating 由于仅边缘 BJT on

网友:
差不多就是楼上说的意思

网友A:
关于第二条,为什么drain作扩散区边沿就会有寄生三极管管效应,而source作扩散区边沿没有?
无论drain和source怎么摆放,只要是mosfet,就会有寄生的BJT。但是想开启寄生BJT泄放ESD电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衬底的寄生电阻。你把drain摆在靠近guardring的位置,衬底寄生电阻太小,该器件无法起到泄放ESD电流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二条,为什么drain作扩散区边沿就会有寄生三极管管效应,而source作扩散区边沿没有?
无论drain和sou ...

最近在做io时,遇到了将drain端作扩散边沿的管子  请问一下大佬,这样做有什么理论上的优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io时,遇到了将drain端作扩散边沿的管子  请问一下大佬,这样做有什么理论上的优点吗?

大佬不敢当。
我没太明白你说的这种MOS管的结构,可否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敢当。
我没太明白你说的这种MOS管的结构,可否详细描述一下?

这个是ldmhs_24v的nmos 我们在做io时,外延两端被当作drain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dmhs_24v的nmos 我们在做io时,外延两端被当作drain来使用

不好意思,你这种结构的ESD器件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