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ystem verilog的对象的调用问题

楼主(2023-07-05):
大家好!刚用system verilog。请教一个问题。testbench中,有如下结构:

program test()
initial begin:main
  classA A_Instance = new();
  A_Instance.Property0 = 0;
  A_Instance.Property1 = 1;
....
end

initial begin:task1
   taskB();
end

endprogram

taskB是独立的一个task,和classA没有关系。现在在taskB能引用classA的属性或者说变量,或者classA的函数吗?如何引用?

谢谢!

网友:
在taskB里用个mailbox收到classA的句柄吧

网友:
可以通过参数的形式,把A_Instance传递给taskB, 例如taskB(A_instance). 另外,你的两个initial 块是并行的,taskB的执行时,A_Instance不一定已经new()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