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中的symbol怎么由矩形画成三角形的

楼主(2023-07-05):
为什么不管是红色框还是绿色框都无法选中?删除不了,求教!

想要改成三角形状,详细。
想从图1变成图2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你确认自己进入了可编辑模式吗?
先把绿色方框删掉,然后再菜单栏create-shape-line直接画线,最后用circle加一个圆,画完之后,把之前的带线的端口移到对应位置就好。

网友:
把格点调小

网友(2024-07-24):
symbol editor把线删掉,重新画线。

网友(2024-11-25):
通过画线的方式,不要画框框

网友(2025-09-27):
不要拖着不放,先选择一个点,左键,松开左键,选择线段另一个点,左键,就画好了,你也是港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