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级电源分配网络PDN阻抗需要考虑的频率范围

楼主(2023-07-05):
一般情况,板级电源分配网络只需要考虑100MHz以内(具体根据器件要求)频段的阻抗设计需求,那么封装级设计时一般需要考虑什么频段呢?能不能参考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那本书上的分段曲线,但好像也不太清楚

网友A(2023-10-31):
我觉得这个和封装形式也有很大关系吧
比如WB和FC封装肯定不一样

楼主(2023-12-20):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和封装形式也有很大关系吧
比如WB和FC封装肯定不一样

FC封装一般考虑什么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FC封装一般考虑什么范围

0.1-1G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