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源漏共用问题

楼主(2023-07-05):
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我源漏共用管子自动吸附后,中间相接的地方自动显示为VDD而不是net017,需要如何调整?

合并前

合并前

合并后

合并后

楼主:
因为需要VDD在两端跟其他同接VDD的管子再合并,就这样跟其他管子合并的话系统会显示短路,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试过了,交换后合并还是自动显示成这样。。。

网友:
右边那个管子是不是左边这个管子的复制啊?你把右边那个管子删除了,再重新用快捷键i添加一个管子,源漏段就不会有标签了

网友:
右边的管子反转一下再合并....

网友:
请你可以翻下,但是这个能不能改默认的,不太清楚,connectivity pins permute可以反转内外侧对应的netname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你把右边器件翻转,VDD在边上再合并,如果不行你就先把任意一个器件的vdd连接到电源上去,确定这一边后再合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VDD在两端跟其他同接VDD的管子再合并,就这样跟其他管子合并的话系统会显示短路,大神们有遇到过这 ...

用layout L版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simc40也遇到过,switch S/D换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面直接删掉一个再copy一个再合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