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的分频时钟如何设置来过PT?

楼主(2023-07-05):
100资产

我们有个设计用计数器产生了一个8分频时钟,DC的约束是这样的:

create_clock [get_ports t_clk]  -name CLK1  -period 1  -waveform {0 0.5}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clk_eight_div/div_8_clk]  -name CLK2  -source [get_ports t_clk]  -divide_by 8

经过了综合和PR之后,电路层次变了,CLK1和CLK2也都长出了时钟树,再用这样的约束过PT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错误:

首先是定义 generated clock的时候出了一条warning: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clk_eight_div/div_8_clk]  -name CLK2  -source [get_ports t_clk]  -divide_by 8
Warning: Creating a generated clock on hierarchical pin 'clk_eight_div/div_8_clk'. (UITE-136)

然后在update timing的时候就会报错:
Error: Generated clock 'CLK2' has no path to its master clock. (PTE-075)

应该是说主时钟和定义的分频时钟之间没有时序路径吧,试用了以下定义方式都不行:
#set_propagated_clock [get_clocks CLK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clk_eight_div/div_8_clk]  -name CLK2  -source [get_ports t_clk]  -divide_by 8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CK] -divide_by 8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Q] -master CLK1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CK] -divide_by 8 [get_pins CTS_ccl_BUF_CLK2_G0_L1_2/O] -master CLK1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orts t_clk] -divide_by 8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Q]
#create_clock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CK]  -name CLK_temp  -period 1.7  -waveform {0 0.85}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CK]  -divide_by 8 [get_pins clk_eight_div/cnt_reg[2]/Q]

我们看了一些教程和帖子,就是这样的写的,从CLK1的入口到CLK2产生的寄存器的Q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定义就不行了
像这个 https://blog.csdn.net/m0_49540263/article/details/115008408

难道这路径也要像其它路径一样,从clk到寄存器的输入才算?那样岂不是要写一个正则表达式把所有连着CLK2的DFF的CK端都找出来?

所以这里想问各位有丰富后端经验的大佬们,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们确认了以一下,主时钟的路径应该是到了这个分频器的输出DFF上的CK,中间插了一个buffer不 ...

这个要看你的时钟结构

1. 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只有逻辑器件。
        检查是否有逻辑信号被配置,而导致时钟无法到达
2. 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存在时序器件。
        时钟是无法直接穿过时序器件的,所以要在时序器件的位置创建分频时钟,例如:

先做2分频,再在2分频的基础上做4分频,得到8分频时钟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d2  \
        -source [get_ports t_clk] \
        -divide_by 2 \
        [get_pins clk_div2_reg/Q]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
        -source [get_pins clk_div2_reg/Q] \
        -divide_by 4 \
        [get_pins clk_eight_div/div_8_clk]

如果是使用ICG做门控时钟,要在ICG的位置先创建1分频时钟,再创建8分频

网友A:
在有层次的Pin上建立时钟,没问题。
但是找不到主时钟的路径是不行的。(在网表里确认一下。路径是否正确)
建议分频时钟的生成点落在dff的q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层次的Pin上建立时钟,没问题。
但是找不到主时钟的路径是不行的。(在网表里确认一下。路径是否正确) ...

感谢回复,我们确认了以一下,主时钟的路径应该是到了这个分频器的输出DFF上的CK,中间插了一个buffer不碍事吧?
分频时钟的生成点我们也设在了DFF的Q,还是提示“no path to its master 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时钟结构

1. 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只有逻辑器件。

感谢你回复这么详细,但是我们确实检查过,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只有一个buffer。

我们也没先二分频再4再,我们是直接一个计数器产生的分频,应该不存在多个分频时钟。

就很诡异,一直报错不过,头都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回复这么详细,但是我们确实检查过,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只有一个buffer。

那你的pt脚本和读入文件有没有错?
把sdc里面的其他内容都注释掉,一点点放开,看看有没有影响。
再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回复这么详细,但是我们确实检查过,CLK1到div_dff/CK,这条路径上只有一个buffer。

你去看看计数器产生的分频的网表文件,然后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 你的CLK到最后8分频时钟之间应该不是只有一个DFF的,应该还有其他DFF的!
建议先分析一下你的八分频电路,不建议的话 可以把这个电路贴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pt脚本和读入文件有没有错?
把sdc里面的其他内容都注释掉,一点点放开,看看有没有影响。
再不行 ...

破案了,是PR导出网表的问题。

innovus导出了一个带power和不带power的网表,用带power的网表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不带power的按你说的这样就过了。

那岂不是不能用带power的网表做PT和FM,lvs又要用带power的,没法统一流程不是很严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计数器产生的分频的网表文件,然后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 你的CLK到最后8分频时钟之间应该不是只 ...

多谢热心老哥。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请见8楼的回复

网友C:
那岂不是不能用带power的网表做PT和FM,lvs又要用带power的,没法统一流程不是很严谨啊
===
不需要的。跑PT FM ,不带pg connection netlist A。
lvs 用 带 pg connection netlist B。

确保netlist A 和netlist B是一套数据写出来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岂不是不能用带power的网表做PT和FM,lvs又要用带power的,没法统一流程不是很严谨啊
===
不需要的。跑PT ...

受教了,那就是只能相信工具吐出来的两个网表是等价了

网友:
只能相信工具吐出来的两个网表是等价
===
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D(2023-12-22):
引用 楼主:
多谢热心老哥。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请见8楼的回复

不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原因吧

结果上看就是这样的,带PG的过不了PT,报那个错误。不带PG的就过得了。

至少在这个工艺库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