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oltus set_switching_activity 和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的区别

楼主(2023-07-05):
我在用voltus跑dynamic的IR时候,用的是vecoterless的flow,在设翻转率的时候发现有这两个命令, 按照redhawk的做法 会对clock 和data各设一个翻转率,我在用voltus读了sdc后,不知道如何对clock设翻转率了,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在使用voltus的时候怎么设置翻转率呢

网友:
set_switching_activity  估计是某个点
set_default_switching_activity 全局的

我这边IR flow 直接用的下面这个

网友(2024-10-06):
从UG中看到的
2. Controlling toggle rates:
Voltus will use the create_clock an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from the SDC file to control the
toggle rates on the clocks. However, SDCs do not define switching activity for primary inputs and
other nets. SDCs also do not define how often the output of a clock gate togg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