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设计时,共栅管设计在亚阈值区的作用,

楼主(2023-07-05):
大家好,在设计运放时,参考前人的设计,发现有的工程师会把M8,M9的vdsat的设置的比较小大概在60mV左右,甚至使得其工作在亚阈值区,这样是不是为了增大gm,提高增益呀,还有其他作用吗,我不太理解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你的M8、M9是负载管,不是放大管,这两个管子的VDSAT要尽量小的,不然这个运放的输出摆幅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8、M9是负载管,不是放大管,这两个管子的VDSAT要尽量小的,不然这个运放的输出摆幅太小了。 ...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但是一般运放要用两级,输出摆幅可能取决于第二级,我觉得这个点除了您说的那个作用外,提高gm也是一方面,但是相应的管子的工作速度会降低,弱反型区的原因(我看拉扎维书上介绍的),其实我主要是担心这样会不会使得运放某些方面出现问题,也没有实测过,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
为啥vdsat小,就会出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8、M9是负载管,不是放大管,这两个管子的VDSAT要尽量小的,不然这个运放的输出摆幅太小了。 ...

您好,请问我打算利用这个运放的虚短做钳位的时候,这两个管子也要VDSAT尽量小吗?这两个管子在线性区不是会影响这个环路增益吗?

网友C:
楼猪您好,我也在调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你去看看我昨天的帖子,你的问题可能会在我那里得到验证,M9的Vdsat太大了第二级栅压太高无法工作,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的Vdsat降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我打算利用这个运放的虚短做钳位的时候,这两个管子也要VDSAT尽量小吗?这两个管子在线性区不 ...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你做虚短,即想让两个输入端电压一致对吧? 这个不是你的gain决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猪您好,我也在调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你去看看我昨天的帖子,你的问题可能会在我那里得到验证,M9的Vdsa ...

第二级的栅极电压主要取决于您设计的运放接成反馈以后第二级的VGS (如果是共源级输出级的话) ,至于VDSAT 可以根据VDSAT的公式,通过增大宽长比来减小

网友(2023-08-13):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你做虚短,即想让两个输入端电压一致对吧? 这个不是你的gain决定的吗?
...

但是这两个管子的状态会影响gain的呀,不是要让他们尽量处在饱和区吗

网友:
这样可以提高输出电阻,进而提高增益

网友D(2023-10-18):
你好,我最近也在设计这个运放,我跑PVT老是在某些工艺角会出问题,就是你这个里的M6老是有一个会进入线性区,电源电压变成增大百分之10,M6就线性了(此时会导致PSRR降低到49,增益变化不大),如果让他保持饱和,上面M4又会在电源下降百分之10的时候进入线性(增益急剧下降),不知道楼主遇到与否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猪您好,我也在调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你去看看我昨天的帖子,你的问题可能会在我那里得到验证,M9的Vdsa ...

你好,我最近也在设计这个运放,我跑PVT老是在某些工艺角会出问题,就是你这个里的M6老是有一个会进入线性区,电源电压变成增大百分之10,M6就线性了(此时会导致PSRR降低到49,增益变化不大),如果让他保持饱和,上面M4又会在电源下降百分之10的时候进入线性(增益急剧下降),不知道楼主遇到与否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设计这个运放,我跑PVT老是在某些工艺角会出问题,就是你这个里的M6老是有一个会进入线性 ...

这大概率是你偏置电压设计的不太好,导致vds的分配不太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大概率是你偏置电压设计的不太好,导致vds的分配不太合理

大佬能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4-07-25):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但是一般运放要用两级,输出摆幅可能取决于第二级,我觉得这个点除了您说的那个作用 ...

Vds确实不能太小,有个折中,不然Corner会有隐患

网友:
减小共栅管vds,不然pvt时电流镜又进入线性区的风险

网友:
M8,M9,M6和 M7的W/L都可以取的大一些。这样Vdsat小一些,Vout摆幅有保证
另外就算M8或者M7进入线性区问题也不大, 只要不把M10和M4挤到就行
关键是M10和M5的W/L要小,这样mismatch贡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