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dma如果想支持读交织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已解决】

楼主(2023-07-05):
新人想设计一个支持读交织的axi接口的dma,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读回来的id不同的数据,应该怎么重新排序?

网友A:
加cache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ache存着

是不是不同id放在不同的地址里来实现重新排序?我本来是想把axi读到的数据存到FIFO里,再等目的端请求之后,从FIFO里把数据取出来送到写通道,但FIFO的地址不是自己选的,这样想一下是不是就不能用FIFO了?

网友A:
fifo的话支持几个乱序就用几个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的话支持几个乱序就用几个fifo

大佬,如果我的AXI也支持outstanding,那我每个FIFO的深度是不是也要和outstanding的最大值有关

网友A:
使用FIFO设计起来容易,但是比较浪费,还是cache比较好,维护cache id,从当前指针依次回环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IFO设计起来容易,但是比较浪费,还是cache比较好,维护cache id,从当前指针依次回环更新 ...

懂了懂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