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学习PLL

楼主(2023-07-05):
学习PLL需要从哪儿坐起求赐教

网友:
好问题,插个眼

网友:
先从信号系统开始,搞明白每个模块的传函,理解其从时域到S/Z域的转换

网友(2024-02-27):
建议理论配合matlab建模一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开始上手子模块,第三步再回到实际电路的top来。top无非就是零级点分配的问题,分配的好,你系统就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