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CMRR测量不符合,求助!

楼主(2023-07-05):
各位大佬好!我最近在测量一款SAR ADC AD7699的CMRR指标,遇到了问题,请求帮助!!!

规格书之中AD7699的CMRR在低频处约为68db
由于AD7699的共模输入范围取决于负端电压范围±100,mV
所以我测量CMRR的线路图如下所示:
我的输入电压幅值是0.2V
我从ADC读出来的code如下所示
也就是说输入端2600多个lsb的变化引起了后面10个lsbde tiaodong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
20log(2600/10)=48db
比预期的小了20db
也就是说如果Vin/Vout=2600而不是260,就符合了。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请求大佬的帮助!!!!!!

网友A:
楼主,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1. 你加的是1KHz的sineWave,因此cmrr的spec应该是60dB而不是68dB,请确认你的sineWave频率;
2. 实际的测试中电源很重要,请确认你的电源decap是否足够;
3. 实际的测试中输入+端和-端,需要在芯片端短路而不是信号源端,如果在信号源端短路,请确认两条线是否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1. 你加的是1KHz的sineWave,因此cmrr的spec应该是60dB而不是68dB,请确认你的si ...

您好,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我都检查了

1 您可以看一下图里面,横坐标的单位是khz,不是hz,所以我觉得我理解的没有问题,就算是60db,距离我的测量值48db也相差很远
2电源的decap是足够的,都加了104和106的电容
3我现在的短接就是在板子上短接的,并不是在信号源端。
但是测量得到的结果还是不符合预期。能帮着看看吗,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我都检查了

1 您可以看一下图里面,横坐标的单位是khz,不是hz,所以我觉得我 ...

那我还有俩建议:
1. 变化共模干扰的频率 看看有没有符合手册中的幅频关系;
2. 多测两颗芯片,可能有的芯片确实不行?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