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第八章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3-07-05):
拉扎维第二版 chapt8.反馈这部分,249页处求解闭环状态下输出阻抗是不是有问题呀!式8.12

书上是Ix=Im1+Im2,实际上不应该是Ix+Im1=Im2吗?得出的答案也与课本有一点出入!还望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小弟跑了一下仿真,书上写的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A:
我认为楼主你没有理解到交流小信号的概念。
你认为电流是Im1+Ix=Im2,是因为你在交流小信号的模型下,依然把VDD看成一个电源,电流自高压流向低压。
实际上,当你求解输入的等效阻抗的时候,求解的是交流小信号模型下的阻抗,这个时候在电路中所有的电压稳定的节点都需要看成是交流地,需要你在电路的输入节点假想一个电压激励,并假定电压激励变化Vx时,引起激励的电流发生Ix的变化,用Vx/Ix表征阻抗。
你可以再回头看一下第3章关于等效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你没有理解到交流小信号的概念。
你认为电流是Im1+Ix=Im2,是因为你在交流小信号的模型下,依然 ...

谢谢你,我把大信号电流和小信号电流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