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电阻比例问题

楼主(2023-07-05):
在设计BGR的时候,通过推导可以确定结构中电阻的比例来抵消负温度系数,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比例会随着电阻的取值而改变呢?是因为BJT内部也有电阻所以等效模型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改变了电阻,支路电流发生了改变,所以BJT的负温度系数发生了变化?

比如下列的结构,确定了n=8后,应该调整R2/R1来完成补偿,但是如果R1变化以后,对应R2/R1的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希望有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R1改变,各支路电流改变,Q3 VBE电压及温度曲线改变,所以电阻比例也改变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其实Vbe本身的大小会影响三极管的温度系数,温度系数变了,就要调整VTln(n)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改变,各支路电流改变,Q3 VBE电压及温度曲线改变,所以电阻比例也改变

感谢大佬!悟了

网友:
设计这种结构,一般是先确定好电流大小,确定好之后R1就不能再改了,主要调节R2的阻值。

网友B:
电阻温度系数会影响温飘?  有看过 有些 RD 会bandgap 內
res  n_well + poly  hr 去抵销温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温度系数会影响温飘?  有看过 有些 RD 会bandgap 內 res  n_well + poly  hr 去抵销温飘
...

我理解是,输出电压和电阻的温度系数关系不大,因为输出Vbg只与电阻只比有关系

网友D(2024-04-15):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输出电压和电阻的温度系数关系不大,因为输出Vbg只与电阻只比有关系
...

如果有代model进去电阻是会有温度系数的,一般是负温度系数,这点蛮重要的,尤其是currnet mode BG的架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阻温度系数会影响温飘?  有看过 有些 RD 会bandgap 內 res  n_well + poly  hr 去抵销温飘
...

樓主詢問一下按公式已經有正溫(R1/R2)*VTln(8)與負溫VBE3得到不隨溫度的VBG電壓且電阻是ratio關係

為何還需要res nwell+poly hr去抵銷??討教討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樓主詢問一下按公式已經有正溫(R1/R2)*VTln(8)與負溫VBE3得到不隨溫度的VBG電壓且電阻是ratio關係

為何 ...

可以去查一下相关资料,VBE的展开式还有其余的高阶项,这样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高阶项(个人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去查一下相关资料,VBE的展开式还有其余的高阶项,这样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高阶项(个人理解)
...

可以提供相關資料來參考參考嗎?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提供相關資料來參考參考嗎?謝謝

这是我本科毕设参考的一个含非线性项补偿的带隙基准论文,里面没有写的特别详细但也有提一嘴,您凑合着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本科毕设参考的一个含非线性项补偿的带隙基准论文,里面没有写的特别详细但也有提一嘴,您凑合着看 ...

感謝提供參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謝提供參考^^

今天设计的时候发现tsmc180里面的rhnpoly是没法调整阻值的,是我的库安装有问题么,还是说只能通过串并联来调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今天设计的时候发现tsmc180里面的rhnpoly是没法调整阻值的,是我的库安装有问题么,还是说只能通过串并联 ...

可以调W/L来调节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调W/L来调节阻值

感谢回复,我尝试调整,发现欧姆值显示是不变的,将res update method修改成RES&w就可以直接修改阻值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代model进去电阻是会有温度系数的,一般是负温度系数,这点蛮重要的,尤其是currnet mode BG的架构
...

可是电阻在公式里被消掉了么?那电阻的温度系数还会影响VBG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是电阻在公式里被消掉了么?那电阻的温度系数还会影响VBG么?

电阻在公式中是一个假设不变的数值,实际中与process、temp都有关,所以在不同的corner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