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切换calibre版本呢?

楼主(2023-07-06):
跑验证需要用更高版本的calibre,怎么从低版本切换到高版本呢?

楼主:
学会了,setenv calibre_home/ mgc_home /mgc_realtime_home calibre_version

网友A:
.bashrc或者.cshrc里改一下。。有module的话,module load下高的

网友B:
直接mav看哪个版本高,ma哪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hrc或者.cshrc里改一下。。有module的话,module load下高的

可以给一个示例吗,好哥哥。我能找到高版本的路径在哪,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环境文件里面是公司的各种定义,没看见对这个方面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mav看哪个版本高,ma哪个就行

好哥哥,可以具体一点吗?我看不懂

网友(点评):
工作目录敲mav calibre ,找一个版本高的,然后敲ma (calibre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个示例吗,好哥哥。我能找到高版本的路径在哪,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环境文件里面是公司的各种定 ...

一般在你home下的隐藏文件.bashrc 或者.cshrc中有定义,切换下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学会了,setenv calibre_home/ mgc_home /mgc_realtime_home calibre_version

没看懂,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4-05-20):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个示例吗,好哥哥。我能找到高版本的路径在哪,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环境文件里面是公司的各种定 ...

这个路径怎么找到的啊?

网友(2024-06-27):
请问我想把calibre2023切换为calibre2019,但是我修改了环境变量,并load了,打开gui之后还是calibre2023,怎么切换为calibre2019呢

网友:
以上mav应该指定alias了,用module av calibre查看,之后module load 对应版本
在根目录b或c shrc,会自动读取环境设置
gui是从virtuoso打开的?需要在cdsinit内load新版本

网友:
要是偶尔用一下  直接source calibre路径就行了

网友:
在你的terminal上先敲入命令,module load calibre/2019.3(看你自己有什么版本),回车,在敲入virtuoso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