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7默认安装的库有哪些?各自都有哪些内容呢?

楼主(2023-07-06):
还有这个spectre和symbol_xform是啥格式?

网友A:
没有默认,只有你安装时选择在哪安装吧?默认的路径好像是解压包或者执行install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默认,只有你安装时选择在哪安装吧?默认的路径好像是解压包或者执行install的路径 ...

软件没带的系统库吗?我没安装上图那个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