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C 中设计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3-07-06):
RFIC 设计中常常需要单独设计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是否需要额外器件阻抗匹配还是通过设计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自身就可以实现阻抗匹配呢?

网友A:
两者都可,不过通常来讲仅用巴伦实现插损会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都可,不过通常来讲仅用巴伦实现插损会更小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都可,不过通常来讲仅用巴伦实现插损会更小

是因为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存在寄生的电容和电阻,自身电感值加上寄生参数后就可以与电路中阻性端口或容性端口实现匹配,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但是我在文献中只看到,设计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很少有讲解如何计算其端口阻抗Z值。请问有相关文献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文献中只看到,设计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很少有讲解如何计算其端口阻抗Z值。请 ...

我记得是有相关书的,名字叫啥我不记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存在寄生的电容和电阻,自身电感值加上寄生参数后就可以与电 ...

还要加上一个耦合系数,耦合系数对匹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加上一个耦合系数,耦合系数对匹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请问有讲解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端口阻抗Z计算或提取的厉害文献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讲解巴伦(balun)或者变压器(transformer)端口阻抗Z计算或提取的厉害文献推荐吗? ...

好像某年的ISSCC tutorial有,可能是20年或者2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某年的ISSCC tutorial有,可能是20年或者21年

基于硅基工艺的毫米波功率放大器的研究与设计-------这篇毕业论文详细描述了,片上电感兼顾阻抗匹配时的设计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于硅基工艺的毫米波功率放大器的研究与设计-------这篇毕业论文详细描述了,片上电感兼顾阻抗匹配时的 ...

请问作者是是啥呀,搜一下好多同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