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Vdsat会大的这么离谱。

楼主(2023-07-06):
查看静态工作点,显示vds=3.38V ; Vdsat=38V ; Vgs=8.38V ; Vth=403mV

网友A:
你这是高压工艺的管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高压工艺的管子吧

不是的  是低压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是低压的管子

低压的管子,但是你的Vgs=8.38V是高压了;

如果是5V低压管,可能Vgs超出模型范围,仿真出现假的稳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的管子,但是你的Vgs=8.38V是高压了;

如果是5V低压管,可能Vgs超出模型范围,仿真出现假的稳态点 ...

好的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