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份perl的小骆驼书籍电子版,可搜索的那种

楼主(2023-07-06):
如题:求一份perl的小骆驼书籍电子版,可搜索的那种

网友A:
大佬,有中文版吗,可以搜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中文版吗,可以搜索的

不好意思,中文我只有第六版扫描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传上来。

关于搜索,可能是取决于阅读器的OCR功能,比如用Mac自带的preview打开这个扫描版也是可以搜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中文我只有第六版扫描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传上来。

关于搜索,可能是取决于阅读器的OCR功能,比 ...

大佬,用不起苹果,另外,windows的pdf可以搜索的有推荐吗?我用了福昕不可以,wps要将图片转成pdf文字,但是要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用不起苹果,另外,windows的pdf可以搜索的有推荐吗?我用了福昕不可以,wps要将图片转成pdf文字, ...

不好意思,我比较少在Windows电脑上工作,不太了解,刚才问了一下Google的生成式AI,给出下面的内容,但我没有验证过,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Here are some PDF OCR options for Windows:
Adobe Acrobat: Ideal for OCR scanning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for both Macs and Windows PCs
Windows 10: Has built-in OCR capabilities that you can use to search for documents
iLovePDF: Lets you convert a PDF to Word with OCR
OmniPage Ultimate: OCR scanning for professionals
Abbyy FineReader: Popular OCR software for small business
Readiris: An OCR scanner with many features
Rossum: An invoice scanning solution
WPS PDF: Another PDF OCR option for Windows
Simple OCR: Another PDF OCR option for Windows
PDF Reader Pro for Windows: Another PDF OCR option for 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比较少在Windows电脑上工作,不太了解,刚才问了一下Google的生成式AI,给出下面的内容, ...

很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