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楼主(2023-07-06):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电流舵DAC的电流源单元的电流如何调节

网友A:
一个单元的电流是固定的,需要准备不同权重(1:2:4:8...)的电流源单元。并用开关来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元的电流是固定的,需要准备不同权重(1:2:4:8...)的电流源单元。并用开关来选通 ...

我是温度计编码的结构,所以每个单元的电流都是一致的,我现在想的是提高单个电流源单元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