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车规芯片要求

楼主(2023-07-06):
谁可以普及下:车规芯片具体要求是什么?从设计到测试。
比如一颗DCDC电源芯片,首先选择工艺有什么要求?芯片设计有什么要求?测试要求做什么?
越具体越好。
本人设计消费类模拟芯片。不知道从消费类芯片到车规芯片距离有多远。比如我设计了一颗DCDC,可用于路由器内供电用。那这颗芯片怎样可以用于汽车上?是测试通过就可以了?比如在-40度低温箱里老化,150度烤箱里老化。
还是需要重新设计,加入什么特别要求的东西?(我不知道设计上会不会有差别)仿真上电路是可以工作于-40~150度的,我认为温度不是问题。

网友:
ESD 8000V
温度  xxxx

楼主:
好的,收到一条:ESD 8000V
谢谢!

网友A: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點大....
簡單描述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考慮:
1>既然要用於車規,首先要定義這個DC-DC要達到什麼安全等級:ASIL-B/ASIL-C or high level ASIL-D...
2>ASIL等級在ISO26262裏有明確的定義(比如ASIL-B:SPFM>90%, LFM>60%,PMHF<100FITs)...這就要求對你的design做failure mode define然後針對failure mode要有對應的檢測機制使得failure rate降到可接受的範圍...
3>電路design部分對於DC-DC/LDO這類PMIC IP 必須的function要有比如OV/UV/OC/...等這些也是ISO26262 function safety部分的要求(比較類似自檢和保護機制)
4>電路本身的設計要考慮關鍵規格和指標要有足夠的margin且較低的dppm, ESD/CDM至於要過250V or 500v or 750v取決於AECQ-100 Grade等級
5>layout 的EM/IR spec和消費類是不同,也是要考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點大....
簡單描述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考慮:
1>既然要用於車規,首先要定義這個DC-DC要達到 ...

瞭解,我想問下:SPFM>90%, LFM>60%,PMHF<100FITs 這些數據怎樣得到?是FT的測試數據嗎?還是產品抽樣測試得到的數據。在產品銷售前需要自己先批量搭建系統電路(模擬汽車環境)然後進行老化測試嗎?比如測試1萬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