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L 28nm DRC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06):
报错界面如图,HL的drc文件是加密的,我也无法看报错位置的错误原因。

网友:
加密的意思是只读模式也进不去吗?建议先检查一下是不是rule没选对。

网友:
明显rule的第十行语法错误,加密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是不是和工具的版本有关系?看一下rule建议的工具版本

网友:
这个第10行的rule路径填对了吗?是绝对路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