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降低ron

楼主(2023-07-06):
如题。各位大佬,请问一下,为什么封装好的功率mos的导通电阻都在毫欧姆和欧姆级别,然而我将mos作为开关仿真扫描的时候,最低也是千欧姆啊?

网友A:
你仿真使用的MOS管W/L是多少,功率MOS的W/L一般都巨大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使用的MOS管W/L是多少,功率MOS的W/L一般都巨大无比

谢谢,把W/L设定了特别大是降低了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