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cascode级提升LDO的PSR

楼主(2023-07-06):
各位大佬,这个结构看文献能理解其中的原理。
利用NMOS cascode的屏蔽效应,将power supply的纹波屏蔽以提升整体LDO的psr。
但是基于cascode要处于饱和区才生效,文献中的charge pump是将其G端提升至2VDD,本人利用直流电压源替代的,但是经过仿真发现,cascode级怎么都调整不到饱和区。
有做过此结构的大佬吗?还望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參考參考~

楼主:
为了使得LDO具有低压差特性,利用电荷泵将其提升至大约为2倍的VDD,但是经过我的仿真发现NMOS cascode的D端与S端几乎相差不大,也就是说Vds<Vdsat,使得NMOS cascode处于线性区,而不能处于饱和区,使得屏蔽效应失效。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是在什么负载条件下仿真的,感觉当load 电流比较小的时候,NMOS的确难以处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是在什么负载条件下仿真的,感觉当load 电流比较小的时候,NMOS的确难以处在饱和区 ...

空载和1mA负载时  我都没能调整到饱和区

网友B:
mcas 要取很大吧,但是 负载电流变化 ,mcas不可能全都处于饱和区

网友C:
这份电路图的出处能发一下吗?

网友D:
同样好奇出处,文献可以发下吗?

楼主:
给大家上传一下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as 要取很大吧,但是 负载电流变化 ,mcas不可能全都处于饱和区

感觉就想pass Pmos一样,不能各个状态都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份电路图的出处能发一下吗?

发了文献

网友:
nmos给gate端大电压,是让nmos充当电阻吧?正常是用串联电阻代替这个nmos

网友:
你试一下给1.5VDD这种,实际charge pump提不到2VDD的,因为CF以及MCAS寄生电容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好奇出处,文献可以发下吗?

发了

楼主:
太难了,  没搞出来,  NMOS进入到饱和区之后,输出就不正常了  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