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关于负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7-06):
reg [7:0] cnt_1 ,cnt_2;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cnt_1 <= 0;
        cnt_2 <= 0;
    else if (cnt_1 == N - 1)begin
        cnt_1 <= 0;
        cnt_2 <= cnt_2 + 1;
    end
    else
        cnt_1 <= cnt_1 + 1;
end

在上述情况下,若N是一个8bit寄存器输入,输入值为0,cnt_1 == N - 1的条件社么时候会触发?

在仿真过程中 cnt_2是一直为0的,cnt_1 == N - 1一直没有触发,综合后也是一直没有触发,为什么这里不是当cnt_1 == 255时,cnt_2加1?

网友A:
“1”没有申明位宽,默认为32位integer,N-1的结果被拓展成32位了,cnt_1 == 2^32-1才会触发。
把1改成1'd1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没有申明位宽,默认为32位integer,N-1的结果被拓展成32位了,cnt_1 == 2^32-1才会触发。
把1改成1'd1 ...

你好 这种情况下 减法被扩位, 加法为什么不扩位, 因为加法情况下这样写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种情况下 减法被扩位, 加法为什么不扩位, 因为加法情况下这样写挺多的
...

加法也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种情况下 减法被扩位, 加法为什么不扩位, 因为加法情况下这样写挺多的
...

仿真后发现加法也不行,所以还是要养成好的编码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法也扩啊

谢谢 今天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种情况下 减法被扩位, 加法为什么不扩位, 因为加法情况下这样写挺多的
...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是扩位到32,-1后也是2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是扩位到32,-1后也是255

只能理解成左边也扩位了,变成 {24'd0,8'd255}了, 蹲大神解答

网友(2024-08-15):
为什么我仿真没有问题?
l

ocalparam N = 8'd255;
reg [7:0] cnt_1 ,cnt_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begin
        cnt_1 <= 0;
        cnt_2 <= 0;
    end
    else if (cnt_1 == N - 1)begin
        cnt_1 <= 0;
        cnt_2 <= cnt_2 + 1;
    end
    else
        cnt_1 <= cnt_1 + 1;
end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