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abel改名用skill怎么写呢

楼主(2023-07-06):
版图有没有快速重命名label的方法呢,不是批量替换这种。比如可能前面命名不好,需要逐个修改这种。或者读入一个改动前和改动后的映射文本文件,实现批量替换这种。

相关问题:
用skill脚本直接替换版图的label名字 ...

网友A:
用infile和fscanf逐行读入原来名字和映射的名字,判断相等直接替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file和fscanf逐行读入原来名字和映射的名字,判断相等直接替换就好了

好的,感谢,我写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