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x over sampling CDR Frequency detection

楼主(2023-07-06):
请问一下CDR的大佬,2x over sampling CDR,除BBPD外,还需要Frequency detect不,如果要,怎么利用bang-bang的结构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
要不要frequency detector端看你的capture range(or pulling range)多大。如果傳統Alexander PD, capture range約莫是proportional path gain,也就是頻差一旦超過cdr proportional path gain,發生cycle slipping 會使得CDR 鎖不上。如果想實現更大範圍的capture range就需要FD。 pd是無法代替FD,如果CDR 操作頻率不高,可以考慮用data 來sample clock 達到frequency detection 目的,但這需要將random data 放大到rail to rail,對rx front end而言極為耗電,故僅能適用lower data rate,幾十gbps的話就要使用獨立FD 。

网友:
不是2ND ORDER CDR LOOP + PI可以track CONTANT PPM FREQ DRIFT吗? 为何还要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