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答案

楼主(2023-07-06):
这题应该存在体效应吧,为啥答案里面γ=0。

网友A:
题目里面是存在体效应的,但是答案为了简便分析,就忽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里面是存在体效应的,但是答案为了简便分析,就忽略了吧

那就应该是的,它沟道长度调制也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