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出现ADE跑不了

楼主(2023-07-06):
用verilog写了一个D触发器,后面加个buffer,使用config跑ams仿真,发现ADE L中所有的选项都是灰色的,添加不了connect rules

想添加一个tran,virtuoso中报:can not perform this operation because no design has been selected.
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嘛

网友:
点开 Setup-->Design...确认一下选择的是不是这个 dt config view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的.cdsinit文件里面多load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文件,导致混合仿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