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C VCO的变容管对应的调节范围?

楼主(2023-07-06):
LC VCO中变容管调节的频率是对应cbank全部都不接入的时候吗?也就是最高振荡频率的时候只接入变容管。如果是这样的话由于电感尺寸的限制,变容管一般做不到皮法量级emmm
求教

楼主:
顶一下,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
LC tank一般可以先谐振在略高于所需频率下,再添加变容二极管。或者先取工艺条件下适当的容值带入LC tank的计算中去

网友A:
最高振荡频率也不一定只有变容管接入,也可以由固定电容,而且由于连线的寄生电容,后仿的频率会降很多,需要考虑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振荡频率也不一定只有变容管接入,也可以由固定电容,而且由于连线的寄生电容,后仿的频率会降很多,需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