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学习如何自己改drc、lvs文件

楼主(2023-07-06):
求助,想学习如何自己改drc、lvs文件,希望有经验的大佬可以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可以先看看FAB提供的rule,尝试写一写简单的功能,然后由浅入深,最后成为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看FAB提供的rule,尝试写一写简单的功能,然后由浅入深,最后成为大佬 ...

谢谢,我现在就想先自己学学如何自己改drc、lvs文件,然后能跑出结果,平常都是主管改好让我们用他的

网友:
那你可以拿你主管修改好的rule和没修改的做对比,看他修改了什么,遇到不懂的语句再去查SVRF

网友B(2023-09-05):
可以看看我发 的帖子,就是改DRC、LVS Op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我发 的帖子,就是改DRC、LVS Option的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C: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思路,svrf文件看的很头疼。另外,drc和lvs文件是指normal.cal或者lvs.cal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思路,svrf文件看的很头疼。另外,drc和lvs文件是指normal.cal或者lvs.cal文件吗 ...

应该不是,我说的是平常跑drc、lvs的验证文件,里面需要设置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