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vado生成block memory,FPGA资源不足时是否会自动转成distributed memory?

楼主(2023-07-06):
问题如题,项目设计中的memory有点多,想全部都生成block memory,不生成distributed memory,不知道FPGA的block memory资源是否足够实现全部memory,如果不够,vivado是不是会自动将一部分memory转成distributed memory?

网友A:
不会自动转换。综合完可以报告utilization查看资源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自动转换。综合完可以报告utilization查看资源使用情况

好的,谢谢。

然后根据报告自己调整用哪种类型memory,对吗?

网友:
可以这样。但是照理说在设计阶段应该已经有对资源使用的评估,综合后看报告只是确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