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65 metal density的问题

楼主(2023-07-06):
大佬们,如图台积的mental density 规则里面第一条说检查density的时候是划出75 * 75的区域然后以37.5的步进去一步步检查,但是第六条又说了第一条的适用条件是“the width of (checking window NOT item 3)大于等于18.75”,我不太清楚这个checking window的范围是多少,如果是75 * 75 那怎么会存在大于18.75的条件不适用的时候呢,有没有大佬能够给我解惑

网友A:
你说的是第四条吧,他说的是适用于大于等于18.75um的情况,意思可能是以75x75的area查完之后还剩下小于18
.75um的范围就不去che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第四条吧,他说的是适用于大于等于18.75um的情况,意思可能是以75x75的area查完之后还剩下小于18
. ...

我想当然当成整芯片的check了,模块级的话有可能边界没有四四方方,所以有些多边区域留出来是有可能的,感谢给我启发

网友B:
请问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我也在做这个工艺,但是没看到这个文档

楼主(2023-09-22):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我也在做这个工艺,但是没看到这个文档

文件就是DRC的RULE啊,跑DRC的时候第一个窗口有个view按键,点了就能看了;或者去对应的工艺文档下面翻,一般路径是tsmc/CRN65NM/calibre/drc这边,找到相应规则文件打开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