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里面VSS和VDD之间rule里面建议放20fp电容

楼主(2023-07-06):
请问一下谁知道I/O里面VSS和VDD之间rule里面建议放20fp电容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20pf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20pf电容

你说的是不是理想电容

网友B:
decouple 解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理想电容

rule里面建议加实际的20pf电容,不是理想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ouple 解耦电容

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