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信号线

楼主(2023-07-07):
用calibre提取电源线时layout内的电源线的shape能提取出来
但是当前layout下的cell里面的电源线不能提取出来,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如下图:红框位置cell A内的电源线提取不出来,
用到的语句:
rulecheck {
      NET M4 vdd
}
drc chek map rulechek GDSII 9 xxx.gds

网友A:
flat 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t 模式试试

flat 模式是ok的
我也想提取TOP的电源线 用flat模式就会非常慢,有没有其他设置或者语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用calibre怎么提取?

网友C:
用probe 或者trace 、hlighnt点亮提取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robe 或者trace 、hlighnt点亮提取可以吗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什么用的?用calibre怎么提取?

就是DRC的方式 论坛有讲解 不赘述了

网友D:
cellA跟打label电源线有via连接?加CONNECT
还有建议AUTOREF

楼主:
引用 网友D:
cellA跟打label电源线有via连接?加CONNECT
还有建议AUTOREF

一条线连过来的 有加connect
autoref好像在flat 模式不起作用

网友E:
FLATTEN (M4 NET VDD),FLATTEN这个命令可以在hier跑的情况下输出fla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ATTEN (M4 NET VDD),FLATTEN这个命令可以在hier跑的情况下输出flat结果

试了一下 是可以的 输出的GDS会比前面的flat方法大 不过不影响

网友(2024-04-02):
https://bbs.eetop.cn/thread-338258-2-1.html
按照这个贴子里的可以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