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3-07-07):
对版图仿真不熟悉,跑DRC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No. of V6s when either or both M5 and M6 width >0.9um is 2”,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是因为什么啊?

网友:
当m5或m6宽度大于0.9,via的个数是2

网友:
仿真presim/postsim
calibre drc check,rule就字面意思,metalWidth>0.9,至少俩孔

网友:
【利用Cadence Virtuoso对放大器(模拟电路)版图绘制的全流程演示(含DRC,LVS纠错过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2f9138878ccaa31f8f

这个感觉是个很不错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