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ddr phy内ibis模型下的non_clipped和clipped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3-07-07):
将ip中提供的ibis模型进行信号完整性仿真,但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准确一些呢?
我的理解是:一个是削峰和未削峰?不知理解是否准确呢?实际用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A:
clip的是对tr/tf的I-T/V-T进行了裁剪的,non-clip的则是没有的。避免因为稳态波形太长导致overclock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p的是对tr/tf的I-T/V-T进行了裁剪的,non-clip的则是没有的。避免因为稳态波形太长导致overclock的问题 ...

好的,感谢大佬。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仿真,哪个的准确性更高呢。因为出现了使用clip眼图仿真通过,而non-clip仿眼图真不通过的情况。

网友A:
clip的model会裁剪掉稳态部分,那对应的IT参数也会剪掉。那你在仿真眼图的时候如果有考虑SSN的话会没有那么准,因为IT数据不全。你是用的哪家的仿真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p的model会裁剪掉稳态部分,那对应的IT参数也会剪掉。那你在仿真眼图的时候如果有考虑SSN的话会没有那么 ...

ADS软件

网友:
看下眼图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