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接法MOS做负载应该怎么调?

楼主(2023-07-07):
图中BP2电压下方是一对电流镜,电流是固定的,BP2电压在不改变电流情况下是由二极管接法的PMOS决定。我是这样想的,二极管接法的PMOS的电阻等效于1/gm,那么我要减小BP2电压,就肯定要增大PMOS的等效阻值,然后gm就得减小,那么W/L就得减小,但是实际仿真时我发小。保证L值不变为1u情况下,W由3u->1u,BP2电压是增大的,然后从3u增大到4u时,BP2又是减小了。这里有点不明白?        另外,我保证W = 3u不变,增大L值时,BP2电压就明显的降低了,这在理论上应该怎么解释?

网友:
根据电流饱和公式 ,电流不变  W/L减小,vgs需要增大,VBP2=VDD-|VGS|,所以VBP2减小,等效看到的就是,电流不变的前提下,VBP2正比与W/L。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根据电流饱和公式 ,W不变,增大L的值,如果电流不变的情况下,Vgs就要减小;且图中这样的二极管接法,Vgs=Vds,所以Vds也就减小了

网友:
你的L是接近工艺最小尺寸了吗?看看二阶效应?

网友:
看错了吧,插个眼看看结果

网友:
电流源管子没进线性区吧

网友:
电流应该不是固定的,随着你二极管接法的MOS管分压增加,电流镜MOS管的VDS减小,你的偏置电流也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