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annotation setup expression太少

楼主(2023-07-07):
virtuoso的annotation setup expression太少,我想把vdsat添加进去,但是没有这个选项,请问这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左上角 绿色的+号

网友(2023-12-28):
老哥我也没有,咋解决的

网友B(2025-03-21):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 绿色的+号

有遇到加完是紫色然后勾也点不了的情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加完是紫色然后勾也点不了的情况吗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虚拟机自己装的IC617,添加了后勾不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虚拟机自己装的IC617,添加了后勾不了,请问解决了吗 ...

参考这个去弄,https://bbs.eetop.cn/thread-8868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