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里面小火苗

楼主(2023-07-07):
如题,点开小火苗会标记黄色叉,这对设计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影响,看图应该是S/D反了,把器件颠倒一下可能可以去除,这是marker,可以在左边的显示层让它不显示,也可以在上方的verify->Markers把它全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看图应该是S/D反了,把器件颠倒一下可能可以去除,这是marker,可以在左边的显示层让它不显示,也 ...

好的 谢谢 请问这个火苗表示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请问这个火苗表示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

连错的时候就会报出来,当然有时候可能会误报,对实际是没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错的时候就会报出来,当然有时候可能会误报,对实际是没影响的

好滴 谢谢

网友B:
什么小火苗?我没找到,眼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小火苗?我没找到,眼神不好。

应该是这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小火苗?我没找到,眼神不好。

箭头那里那个

网友:
xl才经常遇到,xl是有连接属性的,只要和属性不一样连,就会有maker,这玩意只是帮你确认你连的对不对,具有参考意义,但没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请问这个火苗表示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

实时更新net name ,就是你连一层metal 它会根据连接把netname 赋到新画的metal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