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in 产生的schematic问题

楼主(2023-07-07):
通过spice in导入schematic时,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误,finger width和total width不一样的情况,一般有一个值会变成工艺的最小值。在设置的时候已经勾选了设置CDF更新,错误还是存在。不知道有没有同志解决过这个问题,求教!
(分别试过通过finger Width和total width导入,都有这个问题。改过网表里W的大小写,也不行)

网友A:
如果是标准单元库,有些管子的尺寸可能确实是比PDK给Designer设计的DRC规则中的最小尺寸小的。
因为标准单元库是IP Vendor (可以是FAB原厂也可以是第三方)全定制设计的,就算有DRC Volation,也是他们保证没问题,他们提供Waiver List。

这种情况下,要确保SPICE IN后,不要CDF Callback。显示不对不要紧,只要Netlist出来是对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单元库,有些管子的尺寸可能确实是比PDK给Designer设计的DRC规则中的最小尺寸小的。
因为标准单 ...

主要Q这个管子他的Total with和他的finger width不一样,我对比过网表确实是错的,用它提出来的网表也不对,所以这种情况是CDF callback的问题吗?

网友:
两种解决方案:

网友B:
两种解决方法:1是在改导入的文件,增加一个参数,然后再spice in ;2是导入之后通过脚本更改其中不正确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解决方法:1是在改导入的文件,增加一个参数,然后再spice in ;2是导入之后通过脚本更改其中不正确的 ...

我试过增加一个Wfg,但是作用不大,还是会错。Wfg是我在库里找到的CDF参数,应该没错。第二种方法我也试过,但是很难。我写的脚本是一个个改管子的尺寸,这种改的速度太慢了。起初还比较快,改着改着就越来越慢了。

网友C(2024-05-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