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连到PAD的MOS管的space问题

楼主(2023-07-07):
design manual里有这么两条ESD rule,很是费解

一是连到相同PAD的相同类型的(譬如都是NMOS)不同MOS管需要隔离一定的space(2um)
二是连到不同PAD的相同类型的(譬如都是NMOS)不同MOS管也需要隔离一定的space(1.2um)
请路过的大侠们帮忙看看呢,多谢!!

网友:
防止Latch up发生的rule

网友A:
也不全是基于latchup考虑。两个管子靠的太近,在ESD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两个管子的寄生NPN/PNP有可能打开导致失效。估计还有耐压或者隔离方面的一些考虑,得结合工艺和器件结构一起看。

楼主(2023-08-24):
是的,后来也咨询了其它同事,这里应该主要是基于ESD方面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全是基于latchup考虑。两个管子靠的太近,在ESD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两个管子的寄生NPN/PNP有可能打开导致 ...

是的,兄台说的有道理!!